如何显示保存于vB500开始的字符串

楼主(2019-12-09):
各位大虾:

       我目前在尝试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在用户窗口添加一个标签,然后让标签显示西门子S7-200PLC中VB500开始的字符串。但是总显示不成功,应该是触摸屏中的数据类型设置不正确吧?向各位大虾求助设置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把触摸屏和PLC设置的变量截图出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