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T71变频器上电PRA怪问题!

楼主(2019-12-10):
AVT 71 变频器 上电PRA怪问题!二台机器上电一会报PRA ,一会不报?短接片确定连接好。报PRA时量P24和PWR只有12V,10V端子也只有一半电压,好的CPU板换上来也这样,风机没接!何解!?

网友A:
PRA:断电功能有效( 变频器被锁定),且断电后重新上电也不会恢复。拨动开关出厂后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去动它的,如果确定+24V和PWR之间的短接片接好了,你量下+24V和COM之间有没有24VDC电压(高于或低于24V),而且确认I/O端子卡上紧了,那就是控制板的原因了。

楼主:
试好的控制板按上也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