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07:西门子S7-200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0):
串口通信实例007:西门子S7-200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三、西门子S7-200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5、定时中断子程序:

四、三菱FX3U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

3、接收完成处理:

4、将接收到的最终有效数据送入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三菱FX3U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补充说明: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里开启了定时中断,然后在定时中断子程序中调用XMT指令进行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您的回帖内容如果更多就更好了。

网友B(2020-02-27):
您的回帖内容如果更多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