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如何控制松下伺服(上)

楼主(2019-12-10):
一、实现的功能及应用的场合

     通过PLC的不同指令,发送两轴伺服电机所需要的速度与位置的频率和数量来实现电机的定位运行、JOG运行,适用于数控机床、印刷设备、包装设备、纺织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对工艺精度、加工效率和工作可靠性等要求相对较高的设备

二、硬件配置

 1.三菱FX3U PLC

2. GX WORKS2 Version 1.576A编程软件

3. 松下伺服控制系统

   松下伺服控制系统包括: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束

如下图所示:

松下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

编码器线束

4. 松下伺服系统安装调试软件

三、硬件接线

1. 伺服驱动器的接线说明

2. 连接器X4的配线图

3. 伺服驱动系统的全体配线图

【详见Panasonic伺服驱动器手册】

4.PLCI/O接线

                                                                                                    未完

网友A:
谢谢楼主热情分享,欢迎常来工控网做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热情分享,欢迎常来工控网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