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如何控制松下伺服(下)

楼主(2019-12-10):
四、实现功能步骤

4.1.连接伺服驱动器

按上图所示步骤,第一步选择与驱动器通信,确认第二步的红框内是否是自己连接所要设置的驱动器信息,如果不是,按第三步的更新按钮,最后选择第四步的OK就可以了。

4.2.设置伺服参数

4.2.1通讯成功后,点击参数按钮。

4.2.2点击从驱动器读取,再点击ok按钮。

4.2.3点击下拉选项可以设置不同的控制模式,这里选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上图红框中显示的是需要设置的参数,

电子齿轮比需要重点设置,有关于电机的转速。

再一个就是设置电机的运行方向,在功能区别里找到旋转方向设定选项,根据所需要的方向来设定伺服的方向。

4.3.PLC程序

设定伺服使能,如果不给伺服使能信号,电机不能正常运转并且可以手动转动,易出现危险。

4.3.1定位指令:

直接用plc来给伺服驱动器脉冲信号,需要使用DRVI(相对定位)和DRVA(绝对定位)指令,设定好电机的转速和位置后就可以执行电机定位运动。(使用了数据寄存器来设置位置和速度)

【详细介绍参考三菱指令编程手册】

这里的回原点指令使用了外部信号来作为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也可以使用驱动器内部的参数设置原点位。

【详见Panasonic伺服驱动器手册】

可以设定伺服电机的报警解除信号来解除电机的报警,详见之前的配线操作。

五、项目通用性总结

5.1在控制伺服过程中,更改电子齿轮比参数就可以调节速度;在第一次动作时,速度要设置的慢一些,避免因为速度设置的过大导致伺服撞机;

5.2如果电机只往一个方向动作,要在前面板上更改参数。先按M键面板显示PR0.00时再按上下键调节Pr0.00Pr0.06,再按S调节参数值(Pr0.06参数设定范围0/1,出厂设定为0,如果想让其反方向旋转只需设定为1即可(当然如果开始是1,那就改为0)),调节完后按M键至面板出现EESET,长按“向上”键存储,如果面板显示finish就表明不用从新上电,ready就要重新上电。

网友A(2021-08-09):
一直都是懵懵懂懂,搞了很多年没搞会,这次一定要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