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PLAN闪退问题解决讨论

楼主(2019-12-10):
EPLAN   在画图时候经常卡顿和 闪退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适配器"的显卡右键选择"属性" 之后在"驱动程序"里面有个"回退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适配器"的显卡右键选择"属性...

我的回退驱动  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