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主轴故障维修处理方案

楼主(2019-12-10):
高速电主轴、高速电机常见故障分析及正确处理方法

1、 主轴卡死,无法旋转

故障原因:

a、主轴内的轴承被磨损,有杂物堵塞,导致轴承卡死;

b、前防尘环和后防尘环之间的间隙有异物堵塞。

解决办法:请将主轴寄回我司进行检修。

2、夹头无法锁紧导致掉刀、断刀

故障原因:转子前端锥面受损,夹头表面变形、受损。

解决办法:请将主轴寄回我司进行锥面打磨,受损夹头不能继续使用。

4、主轴堵转,但是变频器显示有功率输出

故障原因:可能是相电压不平衡。

解决办法:检查主轴和驱动线、驱动线和变频器连接是否良好。

5、 主轴停转,无法启动

故障原因:

a、可能是主轴定子线圈烧坏,或者线圈绝缘漆融化。

b、检查变频器故障信息,是否变频器制动。

解决办法: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主轴后端插座的U\V\W三个插针之间的阻值是否均衡;然后检查使用环境,是否使用过滤和调压装置对密封气进行过滤和调压;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果阻值不均衡,可以确定为定子线圈烧毁;将主轴寄回恒兴隆进行检修。

3、使用过程中主轴温度过高

故障原因:主轴长时间使用,没有做好冷却措施;轴承损坏。

解决办法:做好主轴冷却措施,建议使用水冷机和散热夹具对主轴进行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