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仪表信号不准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10):
  当我们在现场使用变频器的时候,电仪表信号经常会不准确,当受到的干扰现象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控制系统无法投入使用,对于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很多使用者相当头疼的事情,下面杭州三科就为大家分享几个解决方案,仅供大家参考。

  在大家平时工作,调试设备时,出现这些问题现象:

  变频器干扰常见现象

  1.换热站变频器一开,压力变送器就乱跳;

  2.用变频器控制供水当中,压变作为采集压力的信号,压变受变频器干扰;

  3.当变频器启动电机时,压变信号不稳,跳动厉害;

  4.压变(4-20mA)在变频器启动后乱跳,而附近的一体化热电阻(4- 20mA)却不受影响,信号线都没有屏蔽;

  出现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受到了变频器的干扰。

  对变频器干扰处理方法

  1、变频器要采用单点接地,最好是短而粗的线进行接地;

  2、传感器的信号线,采用双绞屏蔽线,并将屏蔽层用电缆夹进行接地。

  3、在传感器的电源上加装电源滤波器、滤波磁环,或者是隔离器等进行隔离。

  4、对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进行抑制处理,可选的滤波产品有: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变频器输出电抗器等。在输入电路内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

  以上就是杭州三科针对变频器电仪表信号不准确的解决方法内容了,此外,为防止变频器干扰信号和控制回路,还需要给控制器、仪表和工控机采用单独的隔离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A:
学习了,以后照方抓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