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软件中电气标准化制图教程

楼主(2019-12-10):
随着社会发展,现在很多行业现在都已经电气化了,其主要的优点就是通过各种电路来控制各个方面良好运行,尤其是一些有危险的操作,通过电气化替代人工,更安全和高效。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进行电气标准化制图的教程吧!

 一、图是什么?

图示就是使用各种图示法表达形式的总称。电气图有四种:图、简图、图表和表格。

我们经常使用的电气图一般就是简图。

1-1 是一种图纸样例。画图就要有图纸,那么根据什么选择图纸。

1-1 图纸样例

1.图纸的要素

1)图幅的大小:分为A0       A1       A2       A3       A4

尺寸分别为: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加长原则:一般是在A4\A3图纸的基础上,保持长边尺寸不变,在短边方向加长n倍。:例如:A3×3  420×891    A3×4  420×1189

          A4×3  297×630    A4×4  297×841   A4×5  297 A4×1051

2)图区:为偶数 等长,一般为:25mm——75mm。横向编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图区标号:字母在前数字在后。

3)图纸标题栏 2-2 是一种标题栏样例。标题栏内容有产品名称、图号、设计员、主管设计、审核、批准人、日期等。

2-2 一种标题栏样例

4)技术说明 文字说明和元件明细

二、怎样画电气图?

1.电路 电路由元件和线路组成。元件和线路在图上怎样表示?

2.电路图的组成 由图形符号、图线、文字代号组成。

3.电气图的表示方法

1)图形、文字符号:根据需要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中选取或按照标准自行组合。

4.符号选择 采用优选符号,满足需要、尽可能简单,同一张图的符号一致,符号可旋转900,但是含义不能变,文字符号不能旋转。

文字符号:要大写,有基本文字符号和辅助文字符号之分。基本符号可使用单字母或双字母。单字母电气元器、装置等共24类。双字母符号有一个表示种类的单字母和一个表示辅助功能的字母组合而成。表示种类的单字母在前,辅助功能的字母在后。例如:T表示变压器,TC表示控制变压器。

5.元件的表示方法 集中表示法、半集中表示法、分散表示法。原则:有利于布图,有利于识图,使图面清晰整洁。

元件的状态:所画元件均为非受力状态。有活动部分的元件,当水平布局时,元件动作部分的动作方向向上;垂直布局元件动作部分的动作方向向右。

元件工作状态表示方法图

6.线路的表示方法 有单线法、多线法和混合法。

联接线的基本表示方法。电气图上各种图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线,统称为联接线。它可能是传输能量流、信息流的导线,也可能是表示逻辑流、功能流的某种图线。按照电路图中图线的表达相数不同,联接线可分为多线表示法和单线表示法两种。

1)多线表示法。在图中每根联接线用一条图线表示,这种方法称为多线表示法。使用多线表示法画的的图详细、直观。这种表示法特别适合在各相或各线不对称的场合下使用。

2)单线表示法:所有线用一根线表示。

3)图线:在一张图上一般选择两种宽度的图线,粗实线和细实线,粗实线宽为细实线宽的2倍。线的宽度为:0.250.350.50.71.01.4mm

4)线型:实线(基本轮廓线、导线)、虚线(不可见轮廓线、辅助线、屏蔽线、不可见导线)点划线(围框线、分界线、中心线)双点划线(辅助围框线)。

5)指引线:使用实心箭头的细实线,起点加实心圆点。

7.布局

1)目的 清楚表达电气系统或设备各组成部分之间、各电器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为使使用者了解其原理、功能和动作顺序。

2)原则 便于绘制、易于读懂、突出重点、均匀对称、美观清晰;

3)要点:从总体到局部、从主电路到控制电路、从主要到次要、从左到右、从图形到文字。

4)功能布局法:只考虑各元件的相互功能关系,而不考虑元件的实际位置。原则:按照信号流或能源流的因果关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如果流向不明,要在图线上开口箭头表明。在闭合回路中,控制信号流由左到右,反馈信号流要从右到左。如原理图、框图。

5)位置布局法:图中符号按照元件的实际位置而布置。如位置图、安装图。

6)图面布局 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疏密匀称、清晰美观。因此要弄明白整个图面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要清楚在图面上画哪些图形及标注的内容、书写哪些文字符号,各图形的相互位置,技术说明等,还有各部分所占位置、尺寸大小。最好先画出较为详细的草图,再汇总成整张图纸。做到精心构思、进行规划、划定各部分位置;找出基准、逐步绘图。

确定各部分的位置,找出基准,逐步绘图。在对全图总体构思和已作出各草图的基础上,确定所要表达的各部分的相互位置及大小,首先用轻而细的底稿线把每一部分的区域划定。再把整个图幅的基准线及以此为准的各图形的基准线,仍然用轻而细的底稿线画出,作为下一步绘制图形符号、联接线以及文字标注的基准。基准线一旦确定以后,不得再更动。然后在整个图面布局的基础上,进行电路、元件及联接线的布局,以及相应的文字标注。

7)电路及元件的布局方法 电路布局的原则:电路采用垂直布局或水平布局;功能相关的项目应靠近绘制;同等重要的并联通路应按主电路对称布局。

水平布局就是将设备、元件按横行布置,各元件、设备之间的连线为水平布置。此方法最为常用。垂直布局就是将设备、元件按竖列布置,各元件、设备间的连线为垂直布置。

8.技术数据的标注

1)文字代号的标注:元件水平放置时,文字代号标注在其上方,元件垂直放置时,文字代号标注在其右方。原则上要保持一致性。

2)技术数据的标注:元件水平放置时,技术数据标注在其上方,元件垂直放置时,技术数据标注在其右方。原则上要保持一致性。

元件技术数据的标注方法图

3)元件位置:使用图区代号表示,同一图纸上标记为:A(表示元件在A行上)、3(表示元件在3列上),B3(表示元件在B3区域)。34/B3(表示元件在第34张图纸中的B3区域)。

电源在图中的表示方法图

信号设备图形符号和辅助按钮开关图形符号

单元接线图

以上就是给大家整理的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电气图纸过程中一些电气标准化制图教程主要介绍了电气标准化制图的各种符号图块,这些图块符号种类繁多,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