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登录问题(红色的先解答谢谢!!)

楼主(2019-12-10):
各位好,咨询组态王用户密码登录问题:

比如我再主界面设立了一个登录按钮,按下后可以自动弹出一个类似两个编辑框,手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此用户名密码可否直接用函数匹配再系统建立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要用登录名logon选择的,用户无一直无法去掉),两者匹配才能进入主界面。

或者用户里面的自带的用户“无”怎么去掉,不去掉用LOGON()函数老是在选择框里有“无”这个用户名!请各位兄台指教!!

如何设置,有案例或程序能指导吗,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可以不用系统的用户函数去作,可以写个比较的宏然后配合程序来完成功能的实现。

网友B:
这个登录窗口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登录窗口,判断用户名及密码都可以在程序中定义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