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LC与HMI时间同步

楼主(2019-12-10):
通过SE中时间标签,并关联PLCsystemtime,通过VBA实现,详见附件!

可是怎么上传附件呢??

网友A:
没有上传附件还分享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谢谢老师分享

你这注水也太明显了,你应该说请老师尽快分享。-------------------------

楼主: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Const SE_PRIVILEGE_ENABLED = &H2

Private Const TOKEN_ADJUST_PRIVILEGES = &H20

Private Const TOKEN_QUERY = &H8

Private Const SE_SYSTEMTIME_NAME = "SeSystemtimePrivilege"

Private Type LUID

    LowPart As Long

    HighPart As Long

End Type

Private Type LUID_AND_ATTRIBUTES

    pLuid As LUID

    Attributes As Long

End Type

Private Type TOKEN_PRIVILEGES

    PrivilegeCount As Long

    Privileges(1) As LUID_AND_ATTRIBUTES

End Type

Private Type SYSTEMTIME

        wYear As Integer

        wMonth As Integer

        wDayOfWeek As Integer

        wDay As Integer

        wHour As Integer

        wMinute As Integer

        wSecond As Integer

        wMilliseconds As Long

End Typ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CurrentProcess Lib "kernel32" ()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OpenProcessToken Lib "advapi32.dll" (ByVal ProcessHandle As Long, ByVal DesiredAccess As Long, TokenHandle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LookupPrivilegeValue Lib "advapi32.dll" Alias "LookupPrivilegeValueA" (ByVal lpSystemName As String, ByVal lpName As String, lpLuid As LUID)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AdjustTokenPrivileges Lib "advapi32.dll" (ByVal TokenHandle As Long, ByVal DisableAllPrivileges As Long, NewState As TOKEN_PRIVILEGES, ByVal BufferLength As Long, ByVal PreviousState As Long, ByVal ReturnLength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loseHandle Lib "kernel32" (ByVal hObject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etLocalTime Lib "kernel32" (lpSystemTime As SYSTEMTIME) As Long

 'Private Sub Button1_Released()

 Private Sub settime()

    Dim hToken As Long

    Dim TokenPrivilegeLuid As LUID

    Dim TokenPrivilege As TOKEN_PRIVILEGES

    Dim dwTime As SYSTEMTIME

    Dim temp1 As TagGroup '添加变量组,向组内添加变量

Set temp1 = CreateTagGroup(Me.AreaName)

temp1.Add ("time_year")   '所添加的变量在SE 中 HMI Tag中建立并关联PLC中wallclocktime

temp1.Add ("time_month")

temp1.Add ("time_day")

temp1.Add ("time_hour")

temp1.Add ("time_minute")

temp1.Add ("time_second")

temp1.Add ("time_milliseconds")

    '检查SE_SYSTEMTIME_NAME权限,该权限必须为Enable

    OpenProcessToken GetCurrentProcess(), TOKEN_ADJUST_PRIVILEGES Or TOKEN_QUERY, hToken

    LookupPrivilegeValue vbNullString, SE_SYSTEMTIME_NAME, TokenPrivilegeLuid

    With TokenPrivilege

        .PrivilegeCount = 1

        .Privileges(0).pLuid = TokenPrivilegeLuid

        .Privileges(0).Attributes = SE_PRIVILEGE_ENABLED

    End With

    AdjustTokenPrivileges hToken, False, TokenPrivilege, LenB(TokenPrivilege), 0, 0

    CloseHandle hToken

    With dwTime

        .wYear = temp1.Item("time_year").Value

        .wMonth = temp1.Item("time_month").Value

        .wDay = temp1.Item("time_day").Value

        .wHour = temp1.Item("time_hour").Value

        .wMinute = temp1.Item("time_minute").Value

        .wSecond = temp1.Item("time_second").Value

        .wMilliseconds = temp1.Item("time_milliseconds").Value

    End With

    If SetLocalTime(dwTime) = 0 Then

        MsgBox "修改时间失败"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Display_Load()

Call settime '加载画面时调用自定义settime

End Sub

网友D:
关于论坛发帖上传资料附件的操作说明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3/786833_1.shtml

楼主可以把您的资料以附件形式上传的,上面是论坛上传附件的操作说明,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论坛发帖上传资料附件的操作说明http://bbs...

是的,但是电机选择文件后--显示不出来“添加文件”

网友D:
回复内容:您是用的极速360模式吗,如果是,您换成兼容模式,

或者换成IE或谷歌浏览器试一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关于论坛发帖上传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您是用的极速360模式吗,如果是,您换成兼容...

能看到添加文件,但是添加不成功,服了!!!

网友E(2020-05-08):
论坛高手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