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和ATV312变频器MODBUS

楼主(2019-12-10):
PLC寄存器地址 如何 和ATV312的MODBUS地址对应  比如变频器的的控制字是8501  如何对应PLC的地址

网友A:
首先要看看你FX3G扩展的通信模块是什么,由此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指令和变频器通信。

网友A:
FX3G如果扩展的是485BD,那么就使用RS指令和变频器通信。

网友A:
FX3G如果扩展的是485ADP-MB的话,那么就可以使用ADPRW指令和变频器通信。

网友A:
变频器控制字这个寄存器实际地址是10进制的8501,换算为16进制就是2135,你使用三菱FX3G的PLC,那么不管是用RS指令还是ADPRW指令都是直接用这个地址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PLC,比如200、200 Smart这类PLC,那么在进行Modbus通信时填写的就是寄存器编号。对于控制字8501来说,它是保持寄存器,它的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在填写地址时就填写这个408502

网友A:
ATV312变频器要实现启动,比一般的变频器复杂点:

当状态字为16#**40时,给命令字(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2135、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21时,给命令字(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2135、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23时,给命令字(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2135、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网友A:
ATV312变频器要实现停止:

当状态字为16#**27时,给命令字(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2135、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网友A:
好像有一点要注意,启动前,貌似要执行一次给定频率操作。

网友A:
写频率的话,就直接给编号为408503、实际地址为16#2136的寄存器赋值即可,单位为0.1

网友A:
读输入电压的话,对应的寄存器编号为403208、其实际地址为16#0C87,单位分辨率为1.0

网友A:
读输出电流的话,对应的寄存器编号为403205、其实际地址为16#0C84,单位分辨率为0.1

网友A:
读输出频率的话,其寄存器编号为403203、其实际地址为16#0C82,单位分辨率为0.1

网友A:
启动停止操作时用到的状态字,其寄存器编号为403202、其实际地址为16#0C81

网友A:
FX3G编程这块,扩展485BD用RS指令,编程稍微复杂;扩展485ADP-MB用ADPRW指令就相对容易点。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QQ上已经回复你了。原来以为你在隔壁发帖,没想到你在这里发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帖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用 ADPRW    H01   H06  H2135  K1  D100         表示 把100里的数据写到 从站地址为1  寄存地址为2135 (变频器地址为85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用 ADPRW    H...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用 ADPRW    H...

但是当功能码为06时,好像寄存器个数应该固定为K0吧,具体你再查查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用 ADPRW    H...

使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还是很容易的了,你查查相关手册。

网友C(2020-01-16):
电机你大爷就是他食堂要要交付时间线

网友C:
十多个规划好机会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