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RTU应用

楼主(2019-12-11):
1.带有 modbus RTU 接口的 PLC 转成以太网通讯( modbus TCP 协议)

2.各种带有 modbus RTU 协议的现场仪表、设备转换成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 协议) 例如:电脑(组态王、力控、WinCC、KepwareOPC...)、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即 modbus TCP 协议通过我们的该协议转换器,与现场仪表、PLC、DCS 等带有 modbus RTU 协议(RS485)) 的设备进行通讯

3.尤其适用于很多工业仪表的开发者,因为 modbusRTU 的接口非常容易制作,而以太网接 口的设计和制作就门槛很高,研发者使用我们的产品,就能迅速将 RS485 通讯提升为以太网 通讯,产品档次和研发速度都得到提升。

实例演示:

用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ABB的变频器,然后用200SMART PLC控制这个ABB变频器,下面以200SMART PLC读取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温度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ABB品牌变频器型号ACS510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200SMART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ABB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ACS510 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4010,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形式为4xxxx将其设定温度参数改为123

4. 西门子200 SMART PLC程序如下:

注意:西门子modbus地址读写加一位,从4011开始,指针指向VW5000地址,然后监控表里就能读过来刚才变频器设定的数据,如下

可见,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上位机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使用我们这个模块的好处是,如果直接通过485方式连接的话,这样通讯稳定性不好,干扰很大,如果用我们模块的话,转成以太网方式要比485方式通信快,而且还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

不客气 感谢您回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obingsion  不错谢谢分享。...

回帖没问题,关键是啥时候再搞个试用活动啊!天天见这东西的图片,就是没见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o...

您可以搞一个试试,也不是很贵 含税168

楼主:
西门子200SMART连接ModbusRTU从站设备实例:

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参数设置

选择从站连接方式为7个从站,等待从站回答时间255ms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打开Modbus Slave软件,选用从站站号203功能码(4x

从站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改数据如下:

200SMART程序如下,打开监控表,数据已经通过我们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读取过来

注:如果调试时在调试与诊断功能出现错误,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C:
便宜又好用

楼主:
此款协议转换器采用斜插式网线设计,外形不仅美观,而且价格还很低廉。

分为两款:

单网口转换器                   含税(¥168)

四网口转换器(交换机)  含税(¥268)

楼主:
分享下客户通过大连德嘉ModbusTCPModbusRTU模块,将数采仪设备(RS485)与上位机wincc通讯的小例子,下面是客户用的数采仪的相关资料说明,中控室采用Modbus RTU协议通信。

现在这个数采仪设备默认地址是1,串口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采用的是Modbus 03功能码,寄存器地址是从40001地址开始的,(这里解释下40001这个地址不是真正的Modbus起始地址,只不过地址方式是4xxxx,实际的起始地址是从1开始的),然后两个寄存器存放的是Float的数据类型。

接下来介绍下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这里选择对应的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下面以连接7个从站为例,分别介绍各从站地址与WinCC地址的对应关系,先将具体对应关系列出: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下面是上位机wincc中相关的设置:

1. 连接参数设置

WinCC中添加ModbusTCPIP驱动,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如下

2.WinCC中对应的地址

1)从站地址为1对应WinCC的地址

2)从站地址为2对应WinCC的地址

3)从站地址为3对应WinCC的地址

4)从站地址为4对应WinCC的地址

5)从站地址为5对应WinCC的地址

通过以上的概述,就能通过ModbusTCPModbusRTU模块将数采仪设备与上位机WinCC实现通讯。

网友C:
好用又便宜,外观也很漂亮

网友B:
四网口的这4个网口都可以做客户端和服务器吗?

网友D:
很不错的学习教程与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网口的这4个网口都可以做客户端和服务器吗?

4口就相当于多个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
WinCC连接Modbus485智能水表实例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天津市华仪晨隆智能水表

3、上位机用wincc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智能水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地址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这里注意一下,正常的设备等待从站回答时间都是50ms就够了,经过我们多次测试,发现这个智能水表回数速度很慢,改为250ms才能正常通讯,所以大家遇到这种类似的仪表,一定要注意下这个参数。

3、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并建立变量

3)建立画面

在画面上建立一个IO域

4画面上会显示这些温湿度参数的的数值,注意,显示的数值是实际的100倍

下面的是该智能仪表显示的数值

楼主:
西门子200SMART连接ModbusRTU从站实例

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参数设置

选择从站连接方式为7个从站,等待从站回答时间255ms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打开Modbus Slave软件,选用从站站号203功能码(4x

从站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改数据如下:

200SMART程序如下,打开监控表,数据已经通过我们TCPModbusRTU转换器读取过来

如果调试时在调试与诊断功能出现错误,重新上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