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双作用执行机构配线

楼主(2019-12-11):
请问气动双作用执行机构(给调节阀使用的)要配4芯的电缆吗?正常单作用的执行机构我知道就是1个AO,那双作用的是2个AO吗?

网友A:
最好拿到气动双作用执行机构接线原理图才确定放几根线,不然放少了再加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