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610H工控机显卡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11):
       显卡是工控机设备的最重要硬件之一,因它导致的故障可以使工控机黑屏或者花屏、无显示,使我们看不见屏幕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讲述一些工控机显卡不显示的原因。

    【故障表现】:启动工控机时,工业显示器出现黑屏无显示现象,而且工控机箱喇叭发出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故障分析】:从故障现象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显卡引发的故障。

    【故障处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检查。

    ①判断是否由于工控机显卡接触不良引发的故障。关闭电源,打开工控机机箱,将显卡拔出来,然后用毛笔刷将显卡板卡上的灰尘清理掉,特别要注意将显卡风扇及散热片上的灰尘处理掉。接着用橡皮擦来回擦拭板卡的“金手指”。完成这一步之后,将工控机显卡重新安装好,查看故障是否已经排除。

(研华510L机箱)

    ②针对接触不良的显示卡,比如.些劣质的工控机箱背后挡板的空档不能和工控主板AGP插槽对齐,在强行上紧显示卡螺丝以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导致显示卡的PCB变形的故障,只要尝试着松开显示卡的螺丝即可。如果使用的主板AGP插槽用料不是很好,AGP槽和显示卡PCB不能紧密接触,用户可以使用宽胶带将显示卡挡板固定,把显示卡的挡板夹在中间。

    ③检查工控机显卡的金手指是否已经被氧化,使用橡皮清除锈渍后显示卡仍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可以使用除锈剂清洗金手指,然后在金手指上轻轻敷上一层焊锡,以增加金手指的厚度,但一定注意不要让相邻的金手指之间短路。

(AMD显卡)

    ④检查工控机显卡与工业主板是否存在兼容问题,此时可以另外拿块显卡插在主板上,如果故障解除,则说明兼容问题存在。当然,用户还可以将该显卡插在另一块主板上,如果也没有故障,则说明这块显卡与原来的主板确实存在兼容问题。对于这种故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一块显卡或者主板。

    ⑤检查工控机显卡硬件本身的故障,一般是显示芯片或显存烧毁,建议用户将显卡拿到别的电脑上试试,若确认是工控机显卡的问题,更换后即可解决故障。

    还有一种可能是显卡故障:

(NVIDIA显卡)

    【故障表现】:一台工控电脑重装完系统后,运行-段时间后显卡驱动程序自动丢失。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后,故障依然存在。

    【故障分析】:此类故障般是由于显卡质量较差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

    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

    【故障处理】:用户首先使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如果故障不能排除,则只能更换显卡。

    以上就是研华工控机显卡不显示的部分原因,但是显卡问题是有各种各样的,在处理显卡问题上,还是需要专业人士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