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工友图中PLC是啥系列

楼主(2019-12-11):
看结构和外观很像Q系列,但是型号是A2USH-S1

网友A:
三菱A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A系列?

现在A系列也出了这种可扩展的结构了么

网友B:
看着像A系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GKstudying  三菱A系列? ...

Q系列的爸爸A系列。

HAVE FUN!

网友D:
还没有亲眼见过A系列,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亲眼见过A系列,今天长见识了

说实话,我也只见过几次,用过两三次,还是Q系列用的稍多一些。

网友E(2020-05-11):
三菱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