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程序

楼主(2019-12-11):
附件为用西门子smart200 PLC通过脉冲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的程序,已经调试没问题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没有看到程序附件啊

网友B:
附件呢?怎么没有附件的?

网友C(2020-03-13):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

网友D(2022-09-20):
大佬,附件呢?

网友E(2023-01-30):
附件呢,大佬

网友F:
四、添加Modbu设备

根据上面的步骤,我们已经创建了Modbus的设备模型,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此设备模型创建我们需要的设备。

点击设备管理->创建设备

参数讲解:

设备名称:输入设备名称

设备模型:选择Modbus设备

设备模型: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Modbus设备模型

Modbus地址:输入Modbus的设备通信地址

超时时间(毫秒):读数据的超时时间

通信失败次数:通信失败此,当读取的次数大于此次数时,系统告知用户设备通信失败

采集时间(毫秒):系统采集的间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