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08:西门子S7-200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1):
串口通信实例008:西门子S7-200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连接:

1、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三、西门子S7-200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5、定时中断子程序:

四、西门子S7-200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ETX、启动接收完成中断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后送入Q0.0~Q0.7

3、接收完成中断程序: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时将接收到的有效数据转存、并启动新一轮的等待接收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补充:此程序稍加修改也可以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上。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客气!有啥问题可以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