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开闭所、变电所、配电房、箱变有何区别

楼主(2019-12-11):
有很多电力人一直对这几个名词很模糊,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今天咱们就来深入的探讨下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定义区分的。

咱们按级别高低逐一介绍

变电站

定义:变电站,改变电压的场所。为了把发电厂发出来的电能输送到较远的地方,必须把电压升高,变为高压电,到用户附近再按需要把电压降低,这种升降电压的工作靠变电站来完成。变电站的主要设备是开关和变压器。按规模大小不同,小的称为变电所。变电站大于变电所。变电所:一般是电压等级在110KV以下的降压变电站;变电站: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升压、降压"变电站。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变换电压、接受和分配电能、控制电力的流向和调整电压的电力设施,它通过其变压器将各级电压的电网联系起来。变电站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将AC-DC-AC转换过程。像海底输电电缆以及远距离的输送中。有些采用高压直流输变电形式。直流输电克服交流输电的容抗损耗。具有节能效应。

变电站主要是高压变电中压,或高压变电低一级高压,变电站占地较大,根据不同电压等级及容量不同占地不同。所以会有人叫它变压站……

位置:从供电经济性的角度考虑,变配电站应接近负荷中心。从生产角度考虑,变配电站不应妨碍生产和厂内运输,变配电站本身设备的运输也应当方便。从安全角度考虑,变配电站应避开易燃易爆场所。变配电站宜设在单位的上风侧。在企业中,不易设在容易沉积粉尘和纤维的场所。变配电站不应设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变配电站的选址和建筑还应考虑到灭火、防蚀、防污、防水、防雨、防雪、防震以及防止小动物钻入的要求。(规范注意!)

作用:变电站是连接发电厂到用户的一个过渡装置。由于发电厂到用电的城市和工厂距离非常远,而发电厂发出的电压不高,这样电流就很大,电流大的话,在输电线路上根据焦耳定律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这样会导致输电线路损坏,而且电流转换为热能也是一种损失,所以需要把发电厂的电压通过变电站升高,到50万伏,然后长距离输送到我们生活的城市和工厂,然后又通过当地的变电站把电压降低,通过配电等措施编成我们日常的220伏的电压。

变电所

定义:变电所,就是改变电压的场所与地方。是电力系统中对电能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变换、集中和分配的场所。为保证电能的质量以及设备的安全,在变电所中还需进行电压调整、电流控制以及输配电线路和主要电工设备的保护。按用途可分为电力变电所和牵引变电所(电气铁路和电车用)。在国家标准GB50053-94《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里面规定的术语定义是"10千伏及以下交流电源经电力变压器变压后对用电设备供电",符合这个的就是变电所。

作用:变电所的作用是把发电站发出的电,一般电压不超过一两千伏,如果直接远距离输送,线路电流会很大,使得线路上的电能损耗很大,不经济,而且线路输送功率很低。所以要用变压器将电压升到几万伏甚至几十万伏(视距离和功率而定),以减小线路电流。为了将不同距离和功率的电力线路连成电网,以增加整体安全性,就需要多个变电站把不同等级的线路匹配连接起来。同样,高压电输送到目的地后,为了适应不同用户的需要,又需将其降压到10500V、6300V、400V(即380/220V)等几个等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那么多变电站。一般主变电所是指一级变,下设二级变,一级变的作用是进行开关高压配出,不负责电压变送。

配电房

定义:配电房又叫配电所,在国家标准里面,配电所的定义是:"所内只有起开闭和分配电能作用的高压配电装置,母线上无主变压器"。配电房电压等级在35KV等级以下,内部安装有开关、互感器、电容器以及相关的保护测量装置。通俗点说:盖个房子,把变压器放进去,还有进出线柜之类的,就成配电房(室)了~规模较大的,多台变压器、高压柜、低压柜等等各种,完成变压、分配电能的一个独立场所,或建筑物内的一个区域内。配电所与变电所的区别在于,配电房(配电所)无变压器,而变电所有变压器。变、配电所主要指小区或大楼等的变配电间。

配电房是大厦供电系统的关键部位,设专职电工对其实行24小时运行值班。未经管理处经理、部门主管的许可,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值班员必须持证上岗,熟悉配电设备状况、操作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值班员必须密切注意电压表、电流表、功率因数表的指示情况;严禁空气开关超载运行。经常保持配电房地面及设备外表无尘。配电房设备的倒闸操作由值班员单独进行,其他在场人员只作监护,不得插手;严禁两人同时倒闸操作,以免发生错误。

公用配电房和专用配电房的区别在于:

1、从权限来讲,专用配电房是由业主自主管理的;公用配电房属于供电局管理的。

2、从负荷分配来讲,专用配电房所供的负荷是小区内的公共设施设备用电,如消防泵,生活泵,风机,电梯、公共照明和配套商业等设备用电;公用配电房所供的负荷是专供居民生活用电。

延伸阅读:小区的配电房对人体有辐射吗?

环保专家表示,从科学上说,配电房在产生交流电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辐射,但是辐射量很低,肯定在国家的标准范围内,可能只比冰箱、电脑等家电的辐射略高一点。“而且,配电房的供电设施有墙所隔,而普通的砖墙就可以将辐射基本屏蔽掉,所以配电房的辐射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也从没有过认定。”

不过,环保专家表示,配电房虽然没有什么辐射污染,但是嗡嗡的噪音却可能有些吵人,“配电房的噪音属于低频噪音,穿透力很强,但是在环保检测上却并不超标。”

开闭所

定义:开闭所,指不进行电压变换而用开关设备实现电路开闭的配电所,是将高压电力分别向周围的几个用电单位供电的电力设施,位于电力系统中变电站的下一级。其特征是电源进线侧和出线侧的电压相同。当然,区域变电站也具有开闭所的功能。但需明确的是,开闭所是区别于变电站而言的。

开闭所也指用于接收电力并分配电力的供配电设施,高压电网中称为开关站。中压电网中的开闭所一般用于10kV电力的接受与分配。开闭所一般两进多出(常用4~6出),只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进出可以设置断路器、负荷开关。是全金属密闭,能够在室外运行的10KV电压等级以下的开关柜组合。转供容量8000KW左右,向地块或区域的变配电室提供中压电源。

位置:设在车站、货场附近、电力机务段、枢纽站等大宗负荷处。

作用:将供电臂分段,事故时缩小事故范围,提高供电的可靠性、灵活性;减少变电所的复杂性;不改变电压大小,只扩大馈线回路数,相当于配电所。

箱式变压器(俗称箱变)

定义:箱式变电站,又叫预装式变电所或预装式变电站。是一种高压开关设备、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按一定接线方案排成一体的工厂预制户内、户外紧凑式配电设备,即将变压器降压、低压配电等功能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安装在一个防潮、防锈、防尘、防鼠、防火、防盗、隔热、全封闭、可移动的钢结构箱,特别适用于城网建设与改造,是继土建变电站之后崛起的一种崭新的变电站。一般是把高压变成低压,例如把10kv的线路经变压器变成380v的工作用电压。箱式变电站适用于矿山、工厂企业、油气田和风力发电站,它替代了原有的土建配电房,配电站,成为新型的成套变配电装置。

箱式变电站(简称箱变)一般由高压室、变压器室和低压室组成。箱变产品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变配电装置,其变压器部分的选择,均可按一般通则处理,容量一般不超过1250kVA。临时箱变:临时用的箱变,比如某工地的临时变压器,将来要拆除的,不做永久保留使用的。

位置:

第一种,主要用在城市的住宅小区、以及街道,当用电高峰期。需要增加电压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设备-箱式变电站了。

第二种,主要用于临时性的供应电量,比如在工地,在已有建筑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改造用电设备。在野外作业的时候也是经常用到箱式变电站的,比如:工地、码头、机场等等。

作用:箱式变电站用于高层住宅,豪华别墅,广场公园,居民小区,中小型工厂,矿山、油田,以及临时施工用电等场所,作配电系统中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

牵引变电所

定义:牵引变电所的功能是将三相的110KV(或220KV)高压交流电变换为两个单相的27.5KV的交流电,然后向铁路上、下行两个方向的接触网(额定电压为27.5KV)供电,牵引变电所每一侧的接触网都被称做供电臂。该两臂的接触网电压相位是不同的,一般是用分相绝缘器隔离开来。相邻变电所间的接触网电压一般是同相的[BFQ],期间除也用分相绝缘器隔离外,还设置了分区亭,通过分区亭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操作,实行双边(或单边)供电。

电力牵引的专用变电所。牵引变电所把区域电力系统送来的电能,根据电力牵引对电流和电压的不同要求,转变为适用于电力牵引的电能,然后分别送到沿铁路线上空架设的接触网,为电力机车供电,或者送到地下铁道等城市交通所需的供电系统,为地铁电动车辆或电车供电。一条电气化铁路沿线设有多个牵引变电所,相邻变电所间的距离约为40~50公里。在长的电气化铁路中,为了把高压输电线分段以缩小故障范围,一般每隔200~250公里还设有支柱牵引变电所,它除了完成一般变电所的功能外,还把高压电网送来的电能,通过它的母线和输电线分配给其他中间变电所。

网友A:
我就干过箱式的高低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