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socket通讯接收数据分离

楼主(2019-12-11):
大神们,

最近的项目疑问一堆,还请指导啊

FX5U和PC通讯,方式用SOCKET

PLC做服务器,PC做客户端

然后通讯时,从PC发送数据到PLC,发送的字符串怎么分离出来呢?

比如发送201234等,

目前用16进制可以发送,但是过来了还是要分离,用什么指令?》还是怎么处理

望解答

网友A:
你所说的分离是什么意思呢?取有效数据?

网友A:
还有,PC和FX5U以太网通信,用socket编程是不是工作量有些多了。

网友A:
用Modbus TCP岂不是更好?可以考虑Modbus TCP。PLC做服务器,PC做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PC和FX5U以太网通信,用socket编程是不...

PLC做服务器的话程序比较少,做客户端就写的有点多了。

还好反正都是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PC和FX5U以太网通信,用socket编程是不...

PLC做服务器的程序写的比较少,做客户端就写的有点多了。

写程序,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还有,PC和FX5U以太网通...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