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台达伺服和欧姆龙cp1h

楼主(2019-12-11):
相关配件介绍:

1.    plc:欧姆龙cp1h (模拟量输出已用于别的程序控制)

2.    触摸屏:威纶通mt8101

3.    伺服电机:台达B2系列(4台)(分别搭配了减速机1:7

程序要求:

1.    plc输出一个启动信号后,伺服电机按照一定的方向一定的速度开始转动(开始拧螺丝)。达到预设的扭矩后,伺服电机给出一个成功的信号给plcplc收到4个成功的信号后,plc通过外部继电器给伺服电机释放使能。

要求:

1.    伺服驱动器的扭矩需要通过触摸屏调节。

2.    如果其中有部分伺服,在一定的时间内一直打不到我们预设的扭矩,需要给出一个信号给plc

3.    尽量不使用模拟量输出电压。

4.    如果在扭矩模式下,速度不可以调节的话,会不会导致整个螺丝拧下去的速度特别慢,因为还搭载了减速机。

如果有工程师能够解决,请聊系我,有偿!

网友A:
拧螺丝的用速度模式控制,伺服反馈扭矩值

如需要,我可以用欧姆龙的给你编写个可以重复调用FB功能块,你自己调用

如下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螺丝的用速度模式控制,伺服反馈扭矩值如需要,我可以用...

你好,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