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一个串口有好几个com

楼主(2019-12-12):
这是为什么啊?好像也不能切换?

楼主:
2.png软件里也设置不了,只有com1和com2可选

网友A:
已经能满足需求了吧?485和232的接口都有,如果422的接口就是按照485四线的针脚定义接线。

实践出真知,你可以自己先尝试下。软件里也有手册。

网友B(2021-03-25):
一般的也就只有这两个通讯口了。。除了你还有网口。。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下来看

网友D(2021-05-03):
多谢你的建议,我马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