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试验机如何保养更好

楼主(2019-12-12):
  液压万能试验机属于高精度的检测仪器,日常的维护保养对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测量精度有很重要的意义。

  主机保养:

  1. 机器所配的夹具应涂上防锈油保管;

  2. 由于液压万能试验机的钳口经常使用,容易磨损,氧化皮太多时,容易导致小活塞损伤漏油,所以钳口处应经常打扫,保持清洁(最好每次做完试验后进行清扫)

  3. 镶钢板与衬板接触的滑动面,衬板上的燕尾槽面应保持清洁,定期涂一层MoS2(二硫化钼)润滑脂;

  4. 定期检查钳口部位的螺钉,如发现松动,及时拧紧;

  5. 定期检查链轮的传动情况,如发现有松动,请将张紧轮重新张紧;

  油源的保养:

  1定期检查主机和油源处是否有漏油的地方,如发现有漏油,应及时更换密封圈或组合垫;

  2根据机器的使用情况及油的使用期限,定期更换吸油过滤器和滤芯,更换液压油。

  3长时间不做试验时,注意关断主机电源。如果机器在待机状态,转换开关应打到“加载”档,因为如果转换开关打在“快退”档,电磁换向阀一直在通电状态,会影响该器件的使用寿命。

  控制系统的保养:

  1定期检查控制器后面板的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有松动,应及时紧固;

  2试验后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不用机器时,关闭控制器和电脑;

  3控制器上的接口为一一对应,插错接口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坏。

  4插拔控制器上的接口必须关闭控制器电源。

  以上都是万能试验机的有保养的一些知识,紧供广大的试验机用户参考!!来源“弹簧行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