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oodirve350系列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

楼主(2019-12-12):
英威腾Goodirve350系列变频器是英威腾公司生产的一款高性能多功能变频器,国内应用十分广泛。下面介绍该系列变频器在工作中常见的几种故障及变频器维修措施。
变频器发出OV报警故障代码,则表示变频器产生的故障时过电压。根据变频器具体报警故障代码是OV1~OV3确定变频器维修的具体故障是加速过电压、减速过电压还是恒速过电压。如果变频器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是输入电压异常就要检测输入电源,检查变频器电机减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或者是电机在旋转过程中有启动加速的现象,导致有较大的能量回馈;增加变频器额外的能耗制动组件以及变频器相关功能参数的设置。
变频器发出OC报警,显示变频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过电流故障。过电流故障由分为加速过电流、减速过电流以及恒速过电流,对应的故障代码为OC1、OC2、OC3。变频器维修解决过电流的方式:①检查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是否太快,适当增大加减速时间;②检查变频器供电输入电源电压;③检查变频器负载是否存在对地短路或者线间短路以及电机堵转情况;④检查变频器输出配线是否存在强干扰情况。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过载故障,发出报警故障的代码是OL。变频器过载故障具体分为电机过载和变频器过载,根据发生故障的具体部位维修方式也不同。变频器电机维修过载方式:检查供电电源电压;②检查电机额定电流是否需要重新设置;③检查电机是否存在堵转或负载突然增大,以便及时调节电机转矩提升量。
过载原因是变频器自身原因引起的,相应的变频器维修解决措施:①检查变频器电机加速时间是否设置太快;②检查变频器供电电源电压是否过低;③检查变频器额定功率是否适合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