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代替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的以太网转换器

楼主(2019-12-12):
用于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国内厂家卖的价格是相当低,直接看图

可见满屏皆是,这价格……(白菜价)

而现在是已经是网络时代了,大家都用以太网的方式,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任何一台电脑就可以对三菱PLC编程,上下载程序监控等。

所以,德嘉开发了一款以关于三菱FX系列PLC以太网转换器,可以直接代替编程电缆。它是通过三菱PLC上的MD8编程口转换成网口的这样一款转换器,这样就相当于将不带网口的PLC直接升级为带网口的PLC了,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上位机支持的软件:GX Works2编程软件、组态王、力控、Kepware OPC

该三菱FX系列PLC转换器型号为ETH-FX,具有3款类型:

基础款:1个MD8接入+1个以太网口                  含税(¥265)

实用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1个以太网口   含税(¥365)

高级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3个以太网口   含税(¥465)

硬件连接方式以实用款为例:

参数设置:

该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内部有一个 IP 地址(出厂预设为192.168.1.10),它还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192.168.1.222 注:并不是转换器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通过在 IE 浏览器中地址栏输 192.168.1.222 来进入内部参数设置页面,来查看或设置转换器的内部实际设置值如图:

1ETH-FX以太网转换器IP地址设置

ETH-FX以太网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如: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192.168.1.222,就可进入主菜单,然后点击“转换器IP/MAC设置”,进入查看或更改IP地址。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网关设置

在主菜单点击“子网掩码/网关”,进入到设置界面中可设置子网掩码和网关参数。

注:如果不使用网关的话,全填000255;如果使用网关,该转换器找到路由器时该页面背景颜色会发生改变(变为亮绿色)

连接编程软件:

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 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 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I/F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界面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Ethernet Module”;

3. 在弹出的IP地址中填入“192.168.1.10”,点击确定即可。

4. 可点击“通信测试”,提示成功与FX3U/FX3UC CPU连接。

5. 然后即可在菜单栏中,选择“在线”进行PLC读取、写入或监控等操作。

网友A:
你们也做类似北辰的东西了。

楼主:
连接组态王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三菱FX3u_16M_Ethernet----TCP”,点击“下一步”。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FX3U”,点击“下一步”。

4. 输入 ETH-FX以太网转换器 IP 地址,以及 PLC 端口号 5551

5.通信参数设置,默认即可,然后点击“完成”。

注:组态王定义Y寄存器,可以定义成Y8,此时Y8就相当于三菱PLC中的Y10,Y16相当于三菱PLC中的Y20,以此类推……

组态王定义变量   三菱PLC实际变量

Y0-7             Y0-7

Y8-15            Y10-17

Y16-23           Y20-27

Y24-31           Y30-37

………           …………

楼主:
连接力控

1. 打开开发系统,双击IO 设备组态”,在 PLC 类型中选择“MITSUBISHI(三菱)-A ANA 系列以太网”。

2. 新建一个设备,“设备名称”,如“FX3U”,点击“下一步”。

3. “设备 IP 地址”填 ETH-FX 转换器 IP 地址,“端口”填 5551,点击下一步

4. “设备类型”选择“BINARY”,点击完成。

楼主:
连接Kepware OPC

1.打开 KEPServerEX 软件,点击Click to add a channel”,新建一个通道,入通道名称,点击“下一步”。

2.选择Mitsubishi Ethernet”驱动,点击“下一步”。

3.网卡参数设置,选择“Default”,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直至完成。

4. 然后点击Click to add a device新建一个设备,入设备名称,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对应 PLC 类型“FX3U”,点击下一步

6.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192.168.1.10,其中 255 为默认参数,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

7. 直到IP 协议选择“TCP/IP”,端口号入:5551,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