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关机经常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2):
       在我们使用工控机的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犯难,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工控机非正常死机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案。

      Windows的关机程序在关机过程中将执行下述各项功能:完成所有磁盘写操作,清除磁盘缓存,执行关闭窗口程序,关闭所有当前运行的程序,将所有保护模式的驱动程序转换成实模式。

      Windows系统出现关机故障的主要原因有:选择退出Windows时的声音文件损坏,不正确配置或损坏硬件,工控机BIOS设置不兼容;在BIOS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或【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的设置不适当;没有在实模式下为视频卡分配个IRQ,某一个程序或TSR程序可能没有正确关闭,加载了一个不兼容的、损坏的或冲突的设备驱动程序等。

    还有一种就是工控机无法关机,点击【关机】按钮没有反应该怎么办呢?

工控机关机经常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无法关机界面)

    【故障表现】一台工控电脑无法关机,点击【关机】按钮也没有反应,只能通过手动按下机箱的关机键才能关机。

    【故障分析】从上述故障可以初步判断是工控机系统文件丢失的问题。

    【故障处理】:在【运行】对话框里输人“undll32userexe,exitwindows",按【Enter】键

    后观察,如果可以关机,那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①利用杀毒软件全面查杀病毒。

    ②利用360安全卫士修复IE浏览器。

工控机关机经常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③运行"msconfig"命令查看是否有多余的启动项,有些启动项启动后无法关闭也会导致工控机非正常死机。

    ④在声音方案中换个关机音乐,有时关机音乐文件损坏也会导致无法关机。

    ⑤如果CMOS参数设置不当的话,Windows系统同样不能正确关机。为了检验是否是CMOS参数设置不当造成了电脑无法关闭的现象,可以重新启动工控机系统,进人到CMOS参数设置页面,将所有参数恢复为默认的出厂数值,然后保存好CMOS参数,并重新启动工控机系统。接着再尝试一下关机操作,如果此时能够正常关闭的话,就表明系统的CMOS参数设置不当,需要进行重新设置,设置的重点主要包括病毒检测、电源管理、中断请求开闭、工控机CPU外频以及磁盘启动顺序等选项,具体的参数设置值最好参考主板的说明书,如果对CMOS设置不熟悉的话,只有将CMOS参数恢复成默认数值,才能确保工控主机关机正常。

    以上就是我们的非正常死机可能遇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遇到这种问题如果不能自己解决还是需要及时的找专业人士去修理,这样可以避免二次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