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的作用及影响其运行的危害

楼主(2019-12-12):
换热器的作用

在制冷工业当中,换热器除了充当换热角色,还有余热回收及能量综合利用的作用。换热器主要实施加热、蒸发以及制冷等。

工作原理:

热量通过热流体传递给冷流体,进而使其达到科学适宜的温度。换热器实现换热通常通过表面、蓄热、流体、直接等方式实施换热。因此,石油化工业生产中,必须具备换热设备与科学规范的换热工艺流程才能实现换热目的。

在石油行业中,环境相对较差的工况,经常会运用热热器对废热进行回收。高含硫燃料生产、小分子烯烃生产中经常会产生很多废热,热管式换热器就能够对其进行较好的回收,不仅有效行好的回收,有效节能而且还能够减少污染。

什么因素影响换热器的正常运行?

一旦换热器使用长时间后,换热管受结垢影响,换热面积减少,热阻增大,从而影响了换热效率和余热回收,降低生产量及耗电率增加。

为保证冷水机组正常、高效的运行,需保证机组的换热效果,而机组上冷凝器与蒸发器是我们机组上最大的两个换热装置,蒸发器因是封闭式的低温循环系统,一般根据实际检查情况决定是否需进行清洗,而我们机组冷凝器,高温、开式系统,容易滋生水藻、细菌、水垢及冷却塔填料老化后掉下的粉末等。为保持冷凝器的换热效果,我们需每年对冷凝器进行清洗。

具体措施:

方案:可在换热器上加装管刷式在线清洗装置,防止结垢在换热管道壁形成,时刻保持冷凝器干净,保持较好的运行性能,提升运行效率,以达到正常运作及节能的效果。

管刷式在线清洗装置,可在冷水机组不停机的情况下在线运行。

系统组件由尼龙刷,捕捉篮,四通换向阀和控制系统组成。尼龙刷,捕捉篮装于冷水机组换热器管端上,四通换向阀安装于水路。阀门工作时进行水流方向的切换,使换热器内部的水流方向发生改变,从而驱动刷子往复运动清洗管壁,任何坚韧的污垢都还在柔软的状态时被及时清除。当管刷式在线清洗装置不工作时,刷子停留于捕捉篮内,处于静止状态。系统的清洗次数依照实际冷凝管壁情况决定,一般建议每四小时清洗一次。

让冷凝器时刻保持最佳的运行性能,能为企业至少节省10%-30%能耗,清洗过程中无需添加化学用品,是较为环保的节能清洗设备。

网友A:
头一次在论坛里还有换热器。

网友B(2020-06-01):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认证 高级能源管理,高级能源审计,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挂靠直播+录播课,线上考试, 索取详情资料韩女士  1五1二0七三七六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