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机箱和电源的故障

楼主(2019-12-13):
       组装工控机在开机时无法启动,喇叭一直在响

       首先怀疑工控机内存条问题,打开工控机机箱,取出内存条进行观察,无烧损、生锈现象。用橡皮

       在反复擦拭内存条条印刷电路的互连部分并安装重启后,故障依然存在,初步消除了内存条条的故障。

       由于工业显示器、显示卡故障还会导致工控机无法启动,因此,进一步通过外设检查识别故障。拆下显示器和键盘,开机喇叭仍响。下装显示卡、多功能卡、软驱、硬盘,然后重新启动,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只有主板没有经过测试。

       在母板下,发现固定母板上的铜柱和母板上的印刷电路短路,将铜柱替换为塑料柱,测试后重新安装。

(东田4U工控机)

    如果做完上述步骤后,还是不能开机,那请咨询我们东田的售后服务。

    开机时工控机电源产生噪声

    每天,工控机机箱内第一次启动时都会发出“嗡嗡”的噪音,就像从电源盒里发出的声音,重复启动几次后,就恢复正常了。

    工控机机箱内的电源“嗡嗡”声是由电源箱内的冷却风扇引起的。具体原因如下几个:

    (1)电机轴承采用劣质润滑油,在低环境温度下凝结。工控机机箱里风扇是最容易积尘的。污物进入轴承的地方与劣质润滑油凝结在一起,大大增加了电动机的转矩,产生了电流机器的转动不正常,发出了震动的“嗡嗡”声。很多次开始后,油会因为高温而融化,旋转扭矩减小,工作正常。

(工控机电源)

    (2)风机电机轴承松动,转动时发出“嗡嗡”声。这导致声音不是会因反复冷启动而消失。

    (3)电机轴承润滑不良,启动阻力增大,声音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在电机轴滴入少量润滑油到插座中,增加润滑即可改善。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只需清理风机叶片和轴承上的灰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