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0:西门子S7-200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3):
串口通信实例010:西门子S7-200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接 松下FPX-COM3之S+;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接 松下FPX-COM3之S-。

三、西门子S7-200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5、定时中断子程序:

四、松下FPX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字节计数为2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段: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Y0~Y7

3、清接收缓冲区程序段: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松下FPX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西门子S7-200的输入I0.0~I0.7控制松下FPX的输出Y0~Y7

楼主:
备注说明:松下接收字节计数设置最好大于实际要接收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