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modbus485通讯报102错误

楼主(2019-12-13):
西门子smart200 485通讯报102错误 接线 3.8 对接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11 对应10进制12561  400001+12561 输出地址412562  参数设置对不对

问题2如果报102错误是不是在硬件上接线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A: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11 对应10进制12561  400001+12561 输出地址412562  参数设置对不对

问题1,你截图当中没看到3111这个寄存器,是否有?如果有的话,我看手册规律的话,它支持04功能码,那么应该是输入寄存器,那么它的寄存器编号就是312562,而不是412562

网友A:
问题2如果报102错误是不是在硬件上接线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错误和接线没关系

网友A: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11 对应10进制12561  400001+12561 输出地址412562  参数设置对不对

问题1,你截图当中没看到3111这个寄存器,是否有?如果有的话,我看手册规律的话,它支持04功能码,那么应该是输入寄存器,那么它的寄存器编号就是312562,而不是412562

200 Smart做Modbus RTU主站的话,3区的寄存器范围是0~9999,所以我估计你这个可能没法通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2如果报102错误是不是在硬件上接线是没有问题了这...

谢谢那我参数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11 对应10进制1256...

‘’我看手册规律的话,它支持04功能码,那么应该是输入寄存器,那么它的寄存器编号就是312562,而不是412562‘’  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做从站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网友A: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11 对应10进制12561  400001+12561 输出地址412562  参数设置对不对

问题1,你截图当中没看到3111这个寄存器,是否有?如果有的话,我看手册规律的话,它支持04功能码,那么应该是输入寄存器,那么它的寄存器编号就是312562,而不是412562

200 Smart做Modbus RTU主站的话,3区的寄存器范围是0~9999,所以我估计你这个可能没法通信成功。

可以尝试一下自由口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问题2如果报102错误是不是...

应该是填写3开头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问题1如果我使用16进制31...

PLC肯定做主站啊!你问问厂家,是否支持03功能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

------------------------我接线没有问题吧35对接plc38 是不是只能用自由口通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跳跳糖110 的回复内...

Modbus RTU指令库如果能修改就可以用指令库

实在不行就只能自由口试试了

网友B:
Modbus RTU 不好有  干扰太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bus RTU 不好有  干扰太厉害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跟干扰没有任何关系。有没有干扰跟软件通信协议关系不大吧。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想了解一下。

楼主的问题在于把寄存器类型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想了解一下。

设备中的寄存器是输入寄存器,而楼主程序中填写的是保持寄存器的地址,自然就会通信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想了解一下。

从站设备寄存器说明了支持04功能码,那么对应的就是3区的寄存器。所以PLC程序中的寄存器地址要改。

网友D(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