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不同类型的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9-12-13):
  变频器有很多种型号,同时他们的参数也有很多,真正需要调整的参数其实也就那么几项,这个就需要根据我们电动机工作需要来设置了,而当我们在更换不同类型的变频器的时候,就更要注意几点事项,下面就让杭州三科为大家来简单讲解一下。

  首先,功率大小,被替换的变频器功率必须大于或等于要代换的变频器。

  其次,输入电压,小功率的变频器有两种输入电压,单相220伏的和三相380伏的。一般单相220伏的变频器的电动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三相380伏的变频器的电动机应该为Y型接法。不同输入电压的变频器之间的更换,要注意电动机的接法。

  最后,参数设定,变频机的参数有上百项。根据工作需要的不同,很多是不需要我们去设定的,系统默认就好。需要我们设定的也就几项。

  1、主频率输入来源设定。一般厂家默认主频率输入是由数字操作面板来控制。

  其选项有好几个,有模拟电压信号输入、模拟电流信号输出、由通讯RS485控制输入、面板旋钮控制输入等等,根据变频器实际工作需要来选择,这里我不详细介绍。

  2、运转控制信号来源输入。厂家默认也是数字操作面板来控制,根据需要设定你需要的控制方式,是外部端子控制还是RS485通讯控制。

  3、有多段速选择的,需要设定多段速参数。

  4、多功能输入端子的设定。根据需要设定各端子的功能。

  5、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时间太短,容易过载报警。

  以上就是杭州三科为大家讲解的内容了,大家在更换不同类型变频器的时候,只需要注意以上这几个事项那么就事半功倍了,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最高工作频率设定。最低工作频率设定。寸动频率设定,报警功能设定等等,系统都有默认,根据特殊需要,按照说明书的参数来设定。

  (变频器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