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驱动器之间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9-12-13):
使用两个copley acj 055 09驱动器驱动音圈电机,仅对电流环进行控制,参考电流通过正负10v的模拟信号输入给驱动器。仅给一个驱动器上电的时候,驱动器给音圈电机的电流信号正常,当两个驱动器都打开的时候,两个驱动器的电流出现了扰动,扰动信号如两个图所示。大概4s左右出现一次不正常的电流干扰,电流干扰是一个完整的正弦信号,频率为10Hz。两个驱动器都接在一个地上,不同的电源供电。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机使能造成的冲击电压?

楼主:
应该不是吧,这是正常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并且开了两个电机才有,开一个电机没有。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机使能造成的冲击电压?

网友B:
我见过因为伺服电机对地电压不平造成的干扰。 可以分别测一下两个电机外壳的对地阻抗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在等电位。

网友C:
你这是用啥测得啊。。

楼主:
这是用NI板卡测的,都是模拟量传输,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怎么处理接地呢。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啥测得啊。。

楼主:
谢谢高手,我待会测试一下,如果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我给外壳都接地是不是能可以降低或者消除这个干扰呢。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因为伺服电机对地电压不平造成的干扰。 可以分别测...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别的输出带来的干扰吧。这么稳定的周期,你查一下工作流程,看看到底哪个循环动作或者定时被触发的输出大概在4S左右。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查一查。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别的输出带来的干扰吧。这么稳定的周期,你查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这是正常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并且开了两个电机...

网友F(2020-03-18):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