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85网关读取电能表数据的疑问

楼主(2019-12-13):
大家好!我用的1769-L33EMR系列,网关用的国产的485网关,按照说明书一顿操作,就是读不到电能表数据,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数据通信不是软件写好就可以了,硬件接线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多个仪表进行通信,接线时,最远端最好加上终端电阻。其次是注意通信时间把控,因为485通信是半双工通信模式。

网友B:
这得需要掌握计算机通讯技术吗?我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