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5KW变频器不加输入电抗器不给保修吗

楼主(2019-12-13):
西门子75KW变频器不加输入电抗器不给保修吗?

网友A:
进线电抗器(输入电抗器)的作用: 降低主电源谐波;浪涌和峰值电流;提高低频传导抗干扰性;保护驱动机构的电力电子。

没有说必须要加,当然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肯定加上会更好,会减小对周围设备干扰,但是不加电抗器就不给保修,没有听说,之前用过110KW也就加了输出电抗器,因为变频器离电机远,输入没有加电抗器。

网友B:
如果机器原配带有输入电抗器,保修时应该保持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