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测试数据报表查询不了

楼主(2019-12-13):
急求各位大神,我在用力控软件做下位机监控时,实际实时检测时可以看到数据,与下位机通讯也正常。但到了查询报表时报表上却没有任何数据,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那就是报表部分没有做好,看看数据连接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是查询的历史记录吗?

做成历史记录的形式

网友C:
查询那块跟数据没有对应好

网友D:
现在又一种数据库网关,可以让PLC直接与数据库通讯,挺方便的,网关随PLC启动,不会掉数据: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139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报表部分没有做好,看看数据连接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对,就是跟数据库没连接好,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查询的历史记录吗?做成历史记录的形式

对,就是要查询测试过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是查询的历史记录吗?做成...

需要做历史记录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把力控与数据库重新连接就能查询到。不过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懂。因为我是小白,对力控一窍不通,只会恢复工程和跟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Joven 的回复内容...

应该是设置问题,楼主自己没有设置好,还好楼主自己有备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一般电脑重启,有些通信软件需要手动打开运行,否则会造成通信失败

网友E(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