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小车是怎么充电的?

楼主(2019-12-13):
康道智能AGV智能小车是怎么充电的?AGV智能小车是充电后进行运行的。

一、AGV智能小车是怎么充电的?

 1.按充电器电气连接方法分为:AGV小车接触式充电和无线充电

AGV小车接触式充电即所有充电回路需要用电缆和充电触头将车辆与供电系统连接,以便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充电。接触式充电可提供较大的充电电流,以实现快速充电。目前是离线充电的方式。但其不适用于频繁的随机充电,且存在充电触头磨损,需要定期更换。并可能在充电过程中产生火花,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因为AGV机器人充电触头系暴露部件,无法在低温凝露、潮湿、易燃易爆等环境下正常工作。

无线充电即非接触充电装置,AGV小车不需要用电缆将车辆与供电系统连接,它抛弃了充电触头,充电器及用电的装置都可以做到无导电接点外露。无线充电技术使充电端与无人搬运车储能系统之间实现电气隔离,从根本上消除直插式充电方法带来的弊端。更加安全,适用性更广。现阶段的AGV机器人无线充电产品,充电效率已和接触式充电系统相当。因其无触点磨损且智能化程度较高,非常适合在线充电。已做到了即来即充,即走即停。进一步提高了AGV机器人使用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但其技术复杂,成本较高。且10KW以上的无线充电器体积较大,不适合无人搬运车使用。

 2.按操作方法分类可分为:手动换电池和自动充电

当AGV智能小车电力不足时,由地面控制中心指挥,驶向指定充电区或台位,由专职人员手动完成AGV机器人与充电器之间的电器连接,然后实施充电。完成后也是人工去脱离连接电路恢复工作状态。手动充电AGV的特点是安全可靠,简单易行,设备成本较低。常用于自动化程度要求不是很高,车少人多,标准工作制的场合。且为保证AGV的续航能力需要配备较大容量的电池。无法实现AGV全天24小时连续工作。

更换电池充电即当无人搬运车电力不足时,由专职人员手动更换电池组,AGV小车即可投入使用。换下的电池组通过充电后待用。其特点是简单快捷,可实现AGV机器人全天24小时连续工作。但需多一倍的电池组,成本高且方式原始。常用于对工作响应的及时性要求较高、车不足的场合。

3.按充电时间可分为:随机充电和全周期充电

随机充电即在无人搬运车的各停泊站,无时间限制地随时充电。如果有较多的充电点,保证AGV小车无人搬运车在工作过程中损耗的电能及时得到补充,实现对蓄电池的浅充浅放,这将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且可减小所需蓄电池的容量。全周期充电则要求AGV退出服务并进人指定的充电区且当蓄电池电荷降至指定范围时方可进行充电。也有的AGV机器人采用上述两种相结合的充电方式。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

4.按充电区域可分为:在线充电和离线充电

AGV小车在线充电即无人搬运车不驶离工作线路,不需要专门的时间进行充电。而是利用工作过程中短暂的停驻时间进行充电。这种利用碎片时间,不占用工作时间的充电方式实际上就是随机充电的延伸。只是把充电站点嵌入到AGV的工作流程中,更进一步的提升AGV的工作效率。离线充电即AGV退出服务,驶入充电区或专门的充电台位进行充电。

 二、AGV小车生产厂家康道智能总结

无人搬运车常采用24V或48V直流工业蓄电池电能为动力。在讨论AGV机器人无人搬运车的充电方式的时候,从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和保证AGV智能小车连续工作两个角度去考虑。为了分析各种充电方式的特点,如果需要AGV小车,AGV机器人生产厂家。

网友A(2020-01-28):
介绍得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