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P7-CPS31配PP04T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9-12-14):
请各位大神,发一个FP7(各细分CPU型号都行)配PP04T模块的程序给我参考,谢谢,有打赏.

我的邮箱64800194@qq.com

网友A:
这是大项目轴数不少 还加了一个定位模块  这个一般难得有。

网友B:
楼主这是多少轴,松下有的PLC能带16轴

楼主:
配三个步进轴而已,没有用过松下,所以想参考一下例子。

如果有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三个步进轴而已,没有用过松下,所以想参考一下例子。如...

三个轴?为什么选这个?还加定位模块

网友B:
正常的如果是控制步进电机,只需要能够发3路脉冲信号的PLC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三个步进轴而已,没有用过松下,所以想参考一下例子。如...

这个三个轴松下有很多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三个步进轴而已,没有用过松下,所以想参考一下例子。如...

三个步进直接用带晶体管的本体PLC模块就行,成本还低

网友D:
我的项目FP7-CPS31E匹配8个PP04T,共31个轴,正在写。之前有一个项目6个 XXH共33个 轴,看你需要不

楼主:
需要,怎么联系你,或者发我邮箱,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联系你,或者发我邮箱,谢谢

加未鑫,1,8,5,2,0,8,4,7,2,9,5

网友E(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