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2dp和343-1ex21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19-12-14):
用博图和STEP7都连接试过 用343-1EX20连接就都是通讯正常。但是换上了1EX21模块就出现如果问题,模块一直STOP PLC和模块都是SF报错。版本号和固件都是确认过的 有提示过SFB20 导致停止 但是空卡运行和初始化都试过

网友A:
SF系统故障,楼主检查一下模块链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B:
换上1EX21模块,修改硬件组态并下载,注意ip地址等参数要与343-1EX20一样

网友C(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D:
这两个模块之间应该是U型连接器连接的吧,如果CPU和1EX20连接,CP没有能正常工作,说明U型连接器没有问题,检查下CP背后和U型连接器连接是否松动,金属PIN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如果连接没有问题,怀疑可能是CP的质量问题,如果具备条件换一个新的1EX2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