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接线方式三角形接线和星形接线

楼主(2019-12-14):
在电网实际进行中无功补偿的电容器大采用并联补偿方式,目前并联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分为三角形接线星形接线(有中性点和无中性点)两类接线方式,如图所示

就上面这两类接线方式分别进行介绍:

1并联补偿电容器三角形接线

三角形接线方式可以将电网中的对称3次谐波滤除,减小谐波危害。在相等补偿容值的情况下,三角形接线比星形接线的无功补偿容量要高,但其每个元器件上所承受的电压也比星形接线高。该接法的电容器只有当三相均投入电网后才能进行无功补偿,所以实际运用中,三角形接线方式用于三相共补

2并联补偿电容器星形接线

星形接线方式又有带中性点与不带中性点之分,如bc所示。不带中性点的星形接线方式同三角形接线一样,可以实现三相共补。并且由于369次、12次、15谐波不能在该接线方式中形成通路,因此可以滤除369次、12次、15次的谐波。但该接线方式存在的缺点就是当1台电容器因故障退出运行时,电容器组的三相容抗值就出现不平衡,会导致中性点偏移,会发生其它线路电容器过电压,因此需装设过压保护海文斯电气低压并联电容器,在电容器内部全部都装有过压保护装置,可以完美解决上述问题

带中点的星形接线方式一般用于分相补偿,针对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且每相无功需求不同的电网,可以逐相投入电网进行无功补偿,补偿方式较为灵活。但是369次、12次、15谐波能够在电路中形成回路,因此为了避免发生谐振,必须对谐波加以处理,防止损坏电容器,对电路造成更大的危害。

总结:

三角形接线方式虽然可以实现三相共补,但一般不用于三相负载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不能实现分相补偿。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负载不对称,可以通过将共补和分补电容器进行组合补偿,实现混合式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