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50MC与VFD-C200Modbus通信

楼主(2019-12-14):
求一个台达DVP50MC与VFD-C200   Modbus通信,读取和写入频率和控制正转停止,求一份PLC程序和变频器参数设定和接线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可以按照网上一些案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在工控网上就有相关的案例,自己搜一下。

网友B:
台达PLC手册都有现成例子,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论坛上找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3946_1.shtml

网友B:
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在变频器手册上也有,按照手册参数提示设置即可。只要PLC、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样即可。

网友B:
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都应该支持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所以用这两种通信协议都应该可以。

网友B:
实例1:PLC和VFD-B变频器Modbus ASCII协议通信,可参考

网友B:
实例2:PLC和VFD-B变频器Modbus RTU协议串口通信

网友B:
实例3:PLC和VFD-B变频器Modbus ASCII协议通信,读参数:

网友B:
实例4:PLC与VFD-B变频器Modbus ASCII通信

网友B:
实例5:PLC与VFD-B变频器Modbus RTU模式通信

网友B:
实例6:PLC与VFD-B变频器Modbus ASCII协议通信,写操作

网友B:
以上实例均可以作为参考,稍加修改即可应用。

网友C:
这种实例很多

楼主:
DVP50MC的MODBUS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实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6:PLC与VFD-B变频器Modbus ASCI...

QQ截图20191214144612.pngDVP50MC的MODBUS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IB~7XN4V1UY1ASN_KN]00E.png就是专门的写指令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种实例很多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种实例很多 ...

网友D:
综上所述,确实要多看编程手册,很多功能只需要将编程手册里面修修改改即可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实例6:PLC与VFD-B变...

推荐的案例都是在WPL编程软件的编写的。

楼主用的是canopen编程软件,建议楼主换ISP编程软件,canopen是运动控制的编程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我说怎么没找到跟他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

哈哈。

网友F:
不用编程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G(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