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12-15):
新手

我有一台DVP-32EH与英威腾CHE100系列变频器,485通讯线连接好了。想请教各位大师傅怎么从变频器里读取数据,感谢。

网友A:
首先没有PLC硬件的时候,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试试能不能读取数据,首先是变频器参数要设置正确,其次是硬件接线要无误。

网友B:
你所选的PLC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

可参考相关手册进行编程、调试

网友C(2020-03-20):
为什么下载总是要积分呢,让我们这些菜鸟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