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求助

楼主(2019-12-15):
各位大神学习plc该从哪里开始学

网友A:
跟着师傅多做项目,上班期间好好学,不懂的理论知识下班自己看书看视频恶补,时间长了你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师傅多做项目,上班期间好好学,不懂的理论知识下班自...

在公司没人教,公司没有人懂,只能靠自己学习。

网友B:
可以先买个实物、买本书试试;实在不行可以去参加一些培训班。

网友C:
网上教程很多的

网友D:
三菱GX编程软件在哪下载

网友E:
最好得有实物,只学习不实践是不行的

网友F:
首先积累电工基础,维修基础,再去买一些简单易懂的三菱plc书看,并且装一个仿真软件,推荐李金城老师的最基础的一本小看,并且下软件模拟!学至3到4个月后就会好很多

网友G:
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网友H:
除了看书,还得多现场啊

网友I:
先学习三菱的吧,三菱PLC易学

网友J:
建议看三菱101例,然后自己在软件写出来分析,都看明白你就可以进一步学习运动控制通讯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跟着师傅多做项目,上班期间好好学,不懂的理论知识下班自... 内容的回复!-------------------------在公司没人教,公司没有人懂,只能靠自己学习。

只要有基础那就自己学习,公司没人会,你搞懂了,在公司就吃香了,一开始可以借助视频,书籍,甚至厂家技术培训指导,或者相关论坛,比如工控网。只要你想学,会不会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K:
多看实际例子,多应用,少记忆指令多了解就行,有条件拿设备自己写自己试。

网友L:
实际上手,做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