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1:西门子S7-200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5):
串口通信实例011:西门子S7-200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接 台达SA2之COM2的B。

三、西门子S7-200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5、定时中断子程序:

四、台达SA2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段: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理程序段:接收完成后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出来程序段:将保持在D41、D42低8位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保持至D51,而后再送如到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西门子S7-200的输入I0.0~I0.7控制台达SA2的输出Y0~Y7

楼主:
此台达SA2台达从站程序和前面发的三菱FX3U从站程序类似,具体可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2/81567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学习学习,多谢楼主!好东西,学习学习,多谢楼主!

您要是能回复一些更有意义的内容就更好了。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台达SA2台达从站程序和前面发的三菱FX3U从站程序...

谢谢分享,好资料下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此台达SA2台达从站程序和前...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资料下载了谢谢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好资料,谢谢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此跟帖交流的。

网友E:
很实用,好资料,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感谢楼主慷慨分享

客气,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好资料,谢谢

客气!程序不是很难,有问题可以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实用,好资料,多谢分享

不客气!有问题一起多交流。

网友H:
好帖子都要顶起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帖子都要顶起来学习学习。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