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编程口怎么和串口服务器通讯

楼主(2019-12-15):
本人需要用串口服务器连接PLC远程控制,但是串口服务器没有FX系列编程口的驱动,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实现通讯

网友A:
转,串口转网口,走以太网通讯协议。有专门的转换器

网友B:
串口服务器一般就是透传,现在一般上位机,比如组态软件都应该支持FX0N的通信协议。

网友C:
用智能网关吧,不用任何设置,即插即用,还提供上位机开发驱动和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B:
其实就是搞一个GPRS-DTU透传,然后连接电脑这端可以虚拟一个串口。底层协议仍旧是三菱的协议。

网友D:
可以查查485转以太网网关的资料,用串口转以太网,以太网再虚拟出一个COM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查查485转以太网网关的资料,用串口转以太网,以太...

恐怕GPRS-DTU更合适吧!楼主是要远程监控。简单的485转以太网只是可以实现局域网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查查48...

嗯  就看是距离多远了

网友E:
串口服务器一般都支持透传,可以加群:51684511

网友E:
串口服务器一般都支持透传,可以加裙:51684511

网友E:
串口服务器一般都支持透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本人需要用串口服务器连接PLC远程控制

估计距离不近。

网友F(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