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自己开发的工控板

楼主(2019-12-16):
根据客户的设备量身设计的产品,输入13路开关量(包含两路高速脉冲输入,用于连接编码器或者计数器),14路开关量输出,两路高速脉冲输出(用于控制变频器调速),4路模拟量(可直接连接交流互感器采集电流信号),一路485,一路无线控制(CC1101芯片,可用于无线接收或者发射)。

网友A:
怎么还有跳线?不够美观啊!

网友B:
你这两根线接的像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根线接的像自己做的。

板子上面的所有元件都是手工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跳线?不够美观啊!

下面的主板是新改版的,上面的小板子本来也要改版的,只是还没有改,用的还是老版本,临时焊上将就一下,反正要调试的,等调试好了,再做上面的小板,小板上会安装一个小插座,通过插线连接到下面的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怎么还有跳线?不够美观啊! ...

是一款仿PLC吗?还是要C语言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新鲜血液  你这两根线接的像自己做的。...

手工焊接的也挺漂亮啊。

网友C:
不错,这个坛里能自己做板子的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从来没有想过仿任何公司或个人,只是走自己的路线,本人之前就是做设计的,在五年前偶然的一次机会进入工控领域,面对传统的配电柜,看到有些直接没有PLC,有些有PLC的,但是对电机的管理这块做的不到位,经常有客户的大电机被烧坏,就萌生了自己开发控制的念头,之后就陆续开发了好几款产品,用在设备里,通过不断的升级改造,一路走来,其实在开发的过程中,电路倒不是难事,难的是外壳,因为这东西没有太多的量,外壳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个麻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个坛里能自己做板子的不多吧

高手肯定很多,但是愿意分享的可能并不多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CPU使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STC15W4K32S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工业用还是ARM靠谱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ARM芯片没有用过,不敢说好不好,但是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性能上肯定要比我现在用的芯片好很多,上面的这个设计,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东西,工作两三年了,一直很稳定,除了最开始的时候,在设计上有几个缺陷,出了差错外,后来改进之后就一直很稳定的工作,STC15系列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在几款设备里见过它的身影。

网友D(2021-06-23):
有跳线说明板子的设计更加民间化啊,这是楼主自己个人做的,你们还开发不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微鑫科技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微鑫科技 的回复内容:...-------------------------工业用还是ARM靠谱点吧...



龙芯,酷睿都能做PLC了,不要仅仅局限于ARM

网友E(2022-12-21):
这个可以搞运控多轴耦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搞运控多轴耦合吗



不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有电流,电压检测的场合,输出都是普通的端口,不适合做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