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2安装出错注册表问题

楼主(2019-12-16):
重做系统后再安装三菱GX2(其他什么也没有装直接装的这个)安装进度结束的时候提示自注册未注册或注册未撤销错误

网友A:
你电脑系统是什么?如果家庭版,是安装不上的,检查一下你电脑系统是否满足安装要求吧。安装过程注意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解压后再开始安装,安装不成功就删注册表试试。

安装注意事项:

  • 1、安装软件前,电脑需安装解压软件。

  • 2、因系统兼容性问题,电脑系统应为旗舰版或专业版系统

  • 3、安装软件前,应关闭所有安全软件,例如360安全卫士,金山毒霸,百度杀毒,电脑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