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9-12-16):
在电网具体开展中无功补偿的电容器大多数选用串联补偿方式,现阶段串联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分成三角形接线和星形接线(有中性点和无中性点)两大类接线方式,如图所示:

海文斯电气就上边这两大类接线方式各自开展详细介绍:

1、串联补偿电容器之三角形接线:

三角形接线方式能够将电网中的对称性3次脉冲电流滤掉,减少脉冲电流伤害。在相同补偿容值的状况下,三角形接线比星形接线的无功补偿容积要高,但其每一电子器件上所承担的工作电压也比星形接线高。该接线方法的电容器只能当三相均资金投入电网后才可以开展无功补偿,因此具体应用中,三角形接线方式多用以三相共补偿。

2、串联补偿电容器之星形接线:

①星形接线方式又有带中性点与没有中性点之分,如圖b、c图示。不带中性点的星形接线方式同三角形接线一样,能够保持三相共补。而且因为3次、6次、9次、12次、15次脉冲电流不可以在该接线方式中产生通道,因而能够滤掉3次、6次、9次、12次、15次的脉冲电流。但该接线方式存有的缺陷就是说当1台电容器因常见故障撤出运作时,电容器组的三相容抗值就出現不均衡,会造成中性点偏位,会产生其他路线电容器过压,因而需改装设过电压保护,海文斯电气底压串联电容器,在电容器內部所有都配有过电压保护设备,能够极致处理所述难题。

②带圆心的星形接线方式一般用以分相补偿,对于三相负载比较严重不均衡且每相无功要求不一样的电网,能够逐相资金投入电网开展无功补偿,补偿方式比较灵便。可是3次、6次、9次、12次、15次脉冲电流可以在电源电路中产生控制回路,因而为了防止产生串联谐振,务必对脉冲电流多方面解决,避免毁坏电容器,对电源电路导致更大的伤害。

小结:

三角形接线方式尽管能够保持三相共补,但一般不用以三相负载比较严重不一样的状况下,换句话说不可以保持分相补偿。在具体运用中,假如负荷不一样,能够根据将共补和分补电容器开展组成补偿,保持混合式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