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中修改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9-12-16):
    现在有个项目,碰到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伺服,在工作这个工件中,前一部分伺服之间的速度关系可能是20倍以上,后一部分的话是要编程一比一的   ,我的意思是我在运动的过程中通过通讯去修改下电子齿轮比,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实现?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修改去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的话,伺服会不会丢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属于变电子齿轮,切换齿轮时需要做一次指令和反馈的在线初始化。

网友B:
楼主就想改变一下运行速度而已,有必要改变电子齿轮比吗?而且运行过程中通常是不能改变的,改变电子齿轮比,伺服通常都要断电重启参数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