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系统读取不到PCI卡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12-16):
       有一次,东田一个客户谈到了以前的工控机出现了系统读取不到PCI卡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并不常见,但既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1、先看看在系统设备管理器中有无这个PCI设备的存在,若有,则看驱动和中断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可以重新安装驱动配置中断或者重新安装工控机系统。

      2、若设备管理器中根本无这个PCI卡,则可以重起工控机。看开机自检画面有无这个PCI卡的资源存在,若没有,可以把PCI卡拔出来并用橡皮擦拭一下PCI卡的金手指并换个PCI槽再测试;若仍读取不到,可以再换个同样的PCI卡看是否是PCI卡的问题;若PCI卡没问题,那就把主板拔出来并擦拭其金手指后再测试;还是不行的话就通过交换法确定是主板还是底板或是电源的问题。

      3、若经过以上的方法仍读取不到的话,那就要考虑是否是整机中的卡太多,电源的功率小无法提供足够的电量,或是看这个PCI卡是否会用到3.3V电压,3.3V的功耗有多大,同时换用ATX的电源进行测试。

      4、对有些功耗比较大的PCI卡,比如PCI的视频卡,除了要用大功率的电源外,还要考虑通过底板多给PCI槽供电,比如除了正常的P8、P9或20PINATX头供电后,还要考虑通过P10额外再供些+5V给底板或通过底板上的接线端子再供些5V、12V过去。

      5、对插在通过PCI桥芯片转接过去的PCI槽上的PCI卡,除了要考虑以上一些读取不到卡的因素外,还要考虑底板上PCI桥芯片的影响。比如有的PCI卡插在INTEL桥芯片的底板上时可以正常工作,而插在PLX或其它桥芯片的底板上时则会工作不正常,出现很多问题。

      6、如果是PCI卡与主板的兼容性问题,也会造成系统读取不到PCI卡。

以上就是东田小编为您所讲工控机系统读取不到PCI卡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果还是不懂,我们东田随时欢迎您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