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变频器维修控制电路异常及端子输入异常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9-12-16):
东元变频器在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变频器品牌,其使用的范围广泛。下面在本文介绍东元7200GS型号变频器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电压故障、外部端子输入异常以及过速度故障的代码及相应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
东元7200GS变频器显示UV故障代码,表示变频器内部的直流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出现故障需要进行维修检查。造成变频器维修主回路故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①变频器电源电容不足;②变频器供电电源电压下降;③在同一供电线路上有大功率电机启动运行;④变频器电源侧的电磁接触器出现损坏。在变频器维修时要检查供电电源电压及相关的连接线以及变频器的电源电容和变频器整个供电系统。
东元变频器维修中发现变频器发出EF+数字(数字为3、5、6、7、8)故障代码,表示变频器的外部的端子发生异常,其显示的数字对应的是相应的端子号码。故障的原因是变频器外部端子信号输入异常,在对变频器维修检测依据相应的端子序号进行检修或者利用变频器参数Un-07来确认出现输入信号异常的端子。
东元变频器运行中发出OS报警信号,变频器出现过速度故障其原因是变频器电机运转速度超过变频器速度检出单位。在变频器维修此种故障时要检查注意变频器ASR参数设定是否存在不良的情况以及变频器过速度检测单位的设定是否正确。